常见的窃电方法

楼主(2014-05-06):
1.改动短路计量装置的电流线圈。通常是在电能表内部或外部用导线将电流线圈短接,较常见的做法是用导线或并接电阻插入电能表的相线输入端和输出端,起到分流作用。用导线短接,而导线电阻几乎等于零,绝大部分电流将从短接导线通过,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几乎没有电流,致使电能表停转;若并接小于电流线圈电阻值的电阻时,电流线圈跟并接电阻形成并联电路,根据并联电路的分流原理,大部分电流将从并接电阻通过,电流线圈只有小电流通过,致使电能表按一定比例慢转,从而达到窃电目的。此种窃电方式称之为欠流法窃电。
2. 断开电压联片或在电压线圈上串联分压电阻。断开电压线圈就是使电压线圈失压导致电表不转。常见方法是把电能表的电压联接片松开,这种方法不必开表封,属较低级的窃电方法,新型普通电表已在电表内部短接联片。其二,开启电表外盖用一电阻串接在电压线圈上,所串接电阻用绝缘胶布或绝缘套管套住(具有隐蔽性),其原理是起到分压作用,把一部分电压分担到电阻两端,使电压线圈两端电压减小,达到少计电量的目的。此类方式亦称之为欠压法窃电。
3.调接零火线窃电。这种窃电方法是事先将电能表进线端的火、零线调接,根据电能表的内部电路结构,接零线端的输入跟输出是用联片短接的,因此,窃电户可利用自设(或另接)的零线用电,而电能表因没有反方向的电流回路通过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导致电表停转。这种窃电方法必须在室内装设倒闸控制开关,使经过电能表的零线和自设地线(或另接零线)能自由的控制。但自设地线会给用户的安全用电带来严重威胁。
4.断零窃电。这种窃电方法事先必须将电能表进线端的零线断开并将其隐蔽。跟调接法窃电相似,都需要另接或自设地线,并在室内安装倒闸开关。在断开电表输入零线后,电流线圈仍可通过电流,而电压线圈会失去电压,这时,窃电户用电,电表是不会计量的。当窃电户想电表转动计量时,可从电表零线输出端反接零电位(即另接零线或自设地线),电压线圈获得电压,电表转动。其二,在反接零电位的导线上串接电阻,跟欠压法相似,起到少计电量作用。此类方式亦称之为断零法。
5.更换计数器齿轮其具体做法,是用小容量电能表的计度器更换大容量电能表的计度器,被更换后的电能表计出的电量比实际用电量成倍减少。比如,用5(10)安1800r/kWh的电能表计度器更换10(20)安900r/kWh的计度器,由于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没有变,那么铝盘转速不变,但计度器被更换后原900转计实际用电一度,变成了转1800转才计一度,计量电量比实际用电量减少一半。这种窃电方法的要点是要用同一厂家的电能表才能够互换计度器,否则机械尺寸无法对应。而采用这种方法窃电首要一关就是要开启表计封印。但现在供电部门所采用的电表封印都是新式封印,具有很好的防窃电性能。
6. 绕越计量装置窃电绕越计量装置窃电主要体现在私接公线,这种窃电方法最大的特点是容易操作并且较易破坏窃电现场,当窃电户得知有查电时,就及时将窃电电线用力扯开,让查电人员无从取证。由于窃电户私接导线的接触电阻都较高,再加上裸露或绝缘胶布封闭不紧与空气发生氧化反应,进一步增大接触电阻,在电流的热效应下会发生跳火断股甚至断线。此类窃电方式会给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威胁。

网友A:
老大,这些都是机密啊!

网友B:
改天试试

网友C:
大老,电度表黑客啊!牛。现在都普及电子电度表,每月自己去银行交,好像设有ID,远程控制。被地方电力部黒了都不知道。这个能搞定不?

网友D:
盗电可耻,节约光荣

网友E:
现在都是闭式供电,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做到 “偷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老,电度表黑客啊!牛。现在都普及电子电度表,每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