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表怎么偷电_电度表偷电方法

楼主(2014-05-06):
1、从电度表的结构谈偷电
       我知道电度表有四个接线端子,从左往右分别是一,二,三,四号。其中一,二是电流线圈一,三是电压线圈。电度表的转动有两个条件:电流线圈中有电流,电压线圈两端有额定电压。
 使它不转的方法有
      方法一:在一二端子之间有一个小连片,能活动的连片,你可以把一端固定它的螺丝拧松一点,把它们分开,也就是断开了电压线圈的电压,表就不动了。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太明显了。
     方法二:标准的电度表接线是一号端子接火线,三号接零线。我们知道三四之间是连通的,只要把火线接到三,把零线接到一,同时在家里做一个可靠的地线,把原来的零线断开,也就是通常说的一火一地,表就不会动了,想让它动的时候把零线恢复就行了。这个方法的特点是隐蔽又简单,要是怕被发现表长时间不动,一般在家里的零火之间接一个小功率的灯泡,这样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的。要想发现很难,因为用户太多了,不可能经常去打开表箱检查。
防治的方法:安装漏电保护器,只要有人利用这种方法,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可是漏电保护器太容易坏或被弄坏。
2、从电度表的结构谈偷电
   一般的做法是想法打开电表箱,办法应该是很多的,我现在主要讲几种电表的改造方法
     一、 改变计数器的传动比,一般的是计数器蜗杆输出的那个小齿轮,齿数不多,可按你想减少的比率锉去.这种方法有可能出现咬齿的现象.比较可靠的是用一块转数高的表,比如2100转/KWH的,用它的计数器替换转数低的计数器,如720转/KWH,那么记数就是实际用电的1/3.当然要注意计数器的大小最好一致才显自然.
     二、用一段约15厘米的漆包线,粗细和电流线圈相同,从表内并在电流线圈上,这样计数器的数字约是实际用电的1/10,如果用电量不大而且不集中,可以试着表内的磁隙调整螺丝,在空载时表会缓慢的往回倒,大约相当于15W左右。
附带的说一说铅封的问题.用修钟表的小改锥、或针,小心的顺着铅封中的线慢慢撑大,不太难就可以抽出它,往回装的时候最后把铅封用扁嘴钳轻轻夹一下,不要损坏上面的字迹。
3、继续从电度表的结构谈偷电
       以前讲了普通电度表的常见偷电方法,这一次介绍另一种。
首先使用这种方法的人要有必要的电工基础,才能灵活运用,假如懂得了其中的原理而将其用在带互感器的大电流电度表上效果更为惊人。
根据电度表的原理,在正常工作时电流线圈要消耗一部分能量,其两端有就要有电压,大小视电流大小而定。这种方法就是利用这一点。
准备一个自藕变压器,容量不小于2KVA,太小容易烧坏且效果不佳,次级电压要求3~8V,在变压器的三个端子上(“0”线端,公共端,次级另一端),在“0”线和公共端接一个活动插头,(标清火线端不得有错)使次级另一端与“0”线的电压比公共端的电压低,(如不是请调换次级抽头即可)。
使用时务必使插头插入正确位置即公共端接火线,次级另一端用足够长的导线接至电度表前某位置的火线上,注意接线的顺序千万不要造成人身伤害!
由于给电流线圈加了反相的电压,电度表将反方向运转,视次级电压大小,速度为2~5KWH,使用此方法,回路中所有接头务必接触良好,否则效果受影响。(可别成负数喽)
至于IC式电度表可以综合以前的介绍,只要弄懂原理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上说的原理不错!但是只适用于DT862、DD862及以下型号电能表!
电能表在防盗方面已经克服了以上缺点。
1、在机械电能表中,有的转盘上已经安装了止逆装置,电能表最大反转的圈数不会超过一圈。
2、在电子电能表中,不论你怎么调换火线、零线的位置,表还是照样读数。在部分大量程表计和三相表中甚至会出现反接线电度计量乘倍的现象。有效防止恶意乱接。
总结:
1、把用电器的零线直接接地而不流经电能表。这样,你用再多的电,电表动都不动。坏处:一旦人接触接地的零线立即死亡;在别人查电表的时候可能发现“电灯亮着,电表不转”的现象,你就挂了。
2、由于电表中的转盘是受磁场涡流的力而旋转的,可以在电表旁安装磁铁产生反磁场,来部分抵消磁力。坏处:在别人查电表的时候要是发现你家的电表上有一个大磁铁,你的偷电行径就败露了。
3、将电表短路。坏处同1。
4、在电表处并联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这样可以避免“电灯亮着,电表不转”的现象,但是安装难度大,并联的电阻容易烧掉。
5、用专门的工具把电表拆开,把计数器往会拨。坏处:技术要求高,很麻烦。(要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电信局就该倒闭了)
最后提示:
第一招直接调表或甩表接线
  把电表盖打开,直接调动×××限制表的走速。或者不接电表,直接引线。
  后果:造成电表停走或慢走。如果是共用一个总电表,则给其他用户造成损失。
第二招钢丝窃电
        钢丝插入表箱上内部。
    后果:钢丝破坏表的内部结构使表停走,如果发生电击,窃电者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第三招使用倒表器
     不法商贩手中购得,促使电表倒转。
  后果:用电量与额定电量出入很大,有时甚至出现负值,使电力部门或周围邻居蒙受损失。
第四招电线反接
    利用连接电表的电线,反接一相或两相电流×××。
  后果: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电表倒转或不转。
第五招:私装电表
  擅自在电线杆上接动力线,安装未经检验的动力电表。
  后果:私接高压电极其危险,电力部门蒙受损失巨大。
第六招:断开计量表
  利用微型交流接触器断开计量表达到偷电目的。,利用三相补偿电容,断开其中××,只接入×××××,造成电表反转。
  后果: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电力部门蒙受巨大损失。
第七招:直接引线
  把计量表线直接接入地下。私接地缆线,然后安装刀闸,通过地缆将电源引到大变压器上,
  后果:操作失误的时候,超负荷用电造成短路,电线被烧甚至引发火灾或电器被毁。
第八招:金属物插表
        用铝合金片或钢针插进计量表的××。外表不易看出,在电表上方打小孔,有的还用白灰堵住小孔。有的人用绳子把金属片捆住。
  后果:造成电表走速变慢或停转。国家电力损失严重,对窃电者安全构成威胁。
第九招:私接临时线
  电线暴露于外,连接不规范。
  后果:不安全,接口处经常冒出火花。电力部门或邻居蒙受损失。
第十招:私搭电缆井
     私自搭建电缆井,电缆线埋设在地下,一直通到变压器。
  后果:电线包扎不规范,受潮很容易短路,造成大面积停电。给国家电力造成巨大损失。
第十一招利用管道引电
         此法多属违规引接的临时电。电线连接不规范,有的甚至借助自来水管导电。
  后果:危险性极大,带电的管道时刻威胁人的生命安全。
第十二招改造电流互感器
      通过缠绕××,产生涡流电,导致电表停走。
  后果:威胁人的安全,电力部门蒙受损失。
第十三招电费卡钥匙非法充值
     外表很难识别。须精通电子知识,通过非法渠道增加用电量,专业人员可检测。
  后果:给国家电力造成损失。
第十四招增加用电容量
     擅自增加用电容量,增大计量变比等用电。
  后果:造成电费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