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55变频器警报91;315

楼主(2014-05-07):
有谁能告诉我怎么解除以下警报吗

1:FAULT 91  Pri VelFdbk Loss
2:FAULT 315 Excess Psn Err

不胜感激

网友A(2014-07-24):
可以把参数拷贝到面板后,在复位到出厂值试试。

网友B(2014-08-24):
91主速度丢失

315位置误差过大

复位,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吧,建议下个750的中文说明书看看,上面有参数的

网友C(2015-01-08):
我有电子班的说明书》》》》》

网友D(2018-06-17):
主速度反馈丢失,编码器反馈速度(抱闸未打开?)

或者编码器线路接触不良或者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