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07):
请问AB大神,我新加了一块1756-IF8卡件,RSlinx能正常识别,RSlogix5000也正常添加,使用RsNetWorx刷网能正常运行,现在问题是自从刷完网后总有某一块I/O卡件掉网,这是什么情况?拔掉新加卡件后就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A:
检查下配置的版本是否有黄色的感叹号的?

将版本调高。

如果有源程序的话,可以考虑升级一下子控制器固件版本

网友B: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C:
RsNetWorx上没有更新,就是说你并没有将其组态到网络中间,试着用RsNetWorx进行完整的网络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NetWorx上没有更新,就是说你并没有将其组态到...

感谢回复,不过如果我没有将新加的卡件组态到网络中的话,那么新加卡件应该是显示黄色三角才对,但它显示正常,而是其他原先就存在的卡件出现某一个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