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中参数设置为“参数指针或常量”,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7):
ACS800变频器中某些参数会被设置为“参数指针或常量”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参数40.25=+085.001.00

这个参数应该如何理解,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研究了很久 也没搞明白

网友A:
把信号源定义为 85.01当中设定的常量值

网友B(2014-06-28):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源定义为 85.01当中设定的常量值

我也没弄懂,看了你的解释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