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测量和隔离输入示波器基础知识

楼主(2014-05-07):
  本应用指南将介绍电源测量术语,阐述为进行浮地测量提供的不同选项,重点介绍每种选项的优点和缺点。

  最苛刻的浮地测量要求源自电源控制电路,如马达控制器、不间断电源和工控设备。在这些应用领域中,电压和电流可能会很大,足以给用户和/或测试设备带来危险。在测量浮地高压信号时,有许多选项可以考虑。每个选项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差分测量与浮地测量比较

  所有电压测量都是差分测量。差分测量定义为两点之间的电压差。电压测量分成两类:

  1. 参考地电平测量

  2. 非参考地电平测量(也称为浮地测量)

  传统示波器

  大多数传统示波器把"信号参考"端子连接到保护接地系统上,通常称为"接地".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应用到示波器的信号或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会有一个公共连接点。

  这个公共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箱,通过AC供电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条线接地,来保持在(或接近)零伏。这意味着每个输入通道参考点都捆绑在一个接地参考源上。

  不应该使用传统无源探头,直接在参考地电平的示波器上进行浮地测量。视流经参考引线的电流数量,传统无源探头会开始变热;在电流足够高时,它会类似熔丝那样熔化断开。

  浮地测量技术

  为进行高压浮地测量提供的不同选项包括:

  ■隔离输入示波器

  ■差分探头

  ■电压隔离装置

  ■"A - B" 测量技术

  ■示波器"浮地"技术

  术语表

  共模信号

  两个输入上共同的输入信号成分(幅度和相位完全相同)。

  共模范围

  差分放大器可以抑制的共模信号的最大电压(从接地)。

  共模抑制比

  衡量差分放大器抑制共模信号能力的一个性能指标。由于共模抑制一般会随着频率提高而下降,因此通常会指定特定频率的CMRR.

  差分模式或差模

  差分放大器两个输入之间的不同信号。差模信号(VDM)可以表达为:

  VDM = (V+input) - (V-input)

  差模信号

  两个输入之间不同的信号。

  差分测量

  两点之间的电压差。

  差分探头

  为差分应用专门设计的探头。有源差分探头在探头尖端包含一个差分放大器。无源差分探头与差分放大器一起使用,可以进行校准,精确匹配两条信号路径中(包括参考引线)的DC和AC衰减。

  浮地测量

  任何一点都没有参考地电平(地电位)的差分测量。

  接地环路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独接地路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捆绑在一起时,会出现接地环路。结果是一个导体环路。在存在变化的磁场时,这个环路会变成变压器的次级电路,作为短路线圈操作。附近承载非DC电流的任何导体都会产生磁场,激发变压器。许多导线、甚至数字IC输出引线中的AC线路电压都会产生这种激发作用。环路中循环的电流会在环路内部任何阻抗中积聚电压。这样,在任何给定时点上,接地环路中的各个点都不会位于相同的AC电位。

  把示波器探头地线连接到被测电路上,如果电路"接地到"接地装置,那么会产生接地环路。作用在路径内部阻抗上的循环电流会导致电压电位积聚在探头接地路径中。

  这样,示波器输入BNC连接器上的"接地"电位与被测电路中的接地不同(即"此接地非彼接")。这种电位差可以是几微伏,也可以高达几百毫伏。由于示波器从输入BNC连接器的外壳上参考测量,因此显示的波形可能并不表示探头输入上的实际信号。随着被测信号的幅度下降,误差变得更加明显。

  "单一测量"

  在使用AC线路电源及使用标准三线电源线操作时,带有接地输入通道、电池供电的示波器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与传统示波器一样。然而,在使用电池操作时,这些示波器可以一次进行高达30 VRMS的单一安全浮地测量。记住,所有输入公共源都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