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MP370焊接电源插头

楼主(2014-05-07):
   有人知道 MP 370 使用时间一长有时反应反慢是什么情况呀?

   今天又有一个 MP370 屏,当切换到一个界面后不管你按哪个 按键,它总是半天在哪转动的 鼠标 头一样,就是不跳到指定的 界面

   于是 同事准备拨出 MP370 后板上的电源插头,让其重新启动,可是当在拨电源线插头时,一用力,那个插头座都掉出来了,晕!

   那接下来的活就是拆下 MP370 屏,进行 电源插头的焊接工作!

   从 设备 上拆下 HMI 屏回办公室,拆下后盖板,三下五降二的速度拨下所有 主板上的连接排线,要注意不能太用力,要不,排线板也有可能会被 拨坏的说!

从 设备 上拆下 HMI 屏回办公室,拆下后盖板,三下五降二的速度拨下所有 主板上的连接排线,要注意不能太用力,要不,排线板也有可能会被 拨坏的说!

网友A:
1)你的屏是不是用了记录数据,数据量太大了,是不是应该清理一下,

2)画面切换的时候你是否关闭了其他页面,如果其他页面也开着,你的界面很多,开的界面很多,导致你的内存变大啊,所以变慢,就跟你打开好多软件,电脑卡是一个意思

网友B:
胆大心细,果然是人才

网友C:
   小活, 换个新的屏速度就快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胆大心细,果然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