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西门子PLC 300的模拟量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还是对应5330-27648

楼主(2014-05-07):
咨询一下,西门子PLC 300的模拟量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还是对应5330-27648

另外 PIW  PQW  可以直接赋值吗?

网友A:
4-20MA对应的是

5330-27648

PQW用move就可以,PIW是读取的,

网友B:
对应于0~27648

网友C:
PLC 300的模拟量0-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PIW  不可以直接赋值, 是读取输入信号!

网友D:
模拟量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

懵了我  怎么两种说法的各占一半 啊

网友E:
自己模拟下就可以了 ,效果很明显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 300的模拟量0-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

 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 300的...

网友H:
PLC 300的模拟量0-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5330-27648。PIW采集PLC 300模块的输入信号,PQW为模块的输出,可以进行传送赋值

网友I(2014-07-07):
引用 网友A:
4-20MA对应的是5330-27648PQW用mov...

0-10v对应的是0-27648  那么4-20ma 该是5529.6-27648啊  怎么会是5330?  求大神指教

网友J(2015-08-08):
回复内容:同问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4-20MA对应...

网友J:
同问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Mr袁--王者之师  4-20MA对应...

网友K(2015-09-14):
在这里郑重的说明一下,300里面不管是哪一种电压和电流信号,对应的都是0-27648,而且有标准的FB105/FB106系统函数; 300里面你的量程可以选择  那么当你外部信号为4-20MA时候 你选择4-20毫安  里面也是对应0-27648 。

200里面,没有量程选择因此需要人为计算对应。0-10 对应0-32000
                  4-20  对应6400- 32000

综上看来,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网友L(2015-12-13):
1、300的模块有好多种,有的可以硬件选择信号类型,有的选型时就固定了(如4~20mA或0~20mA);

2、如果您选的是0~20mA(0~27648),又想用4~20mA,那自然不是5330~27648;

3、如果您选的是4~20mA,那就是0~27648;

4、200的模块对应的是0~20mA(0~32000),如果想用4~20mA,对应的就是6400~32000;

5、1200的我用的一个1212C自带的AO,它是0~20mA(0~27648),4~20mA对应5330~27648;

网友M:
其实我是来学习的啊啊

网友N(2017-03-28):
应该是5530---27648对应4-20mA,不应该是5330----27648对应4-20mA

网友O(2017-09-23):
模块的输入类型是事先选择好了的,所以不管啥电流,都是0-27648!

网友P(2017-11-29):
看看爬坡爬坡

网友Q(2019-04-03):
16楼说的对  300的管你是什么都是0-27648

网友R(2019-05-23):
smart200的也是27648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T:
ยีน smart200的也是27648么?

对的

网友U:
在这里郑重的说明一下,300里面不管是哪一种电压和电流信号,对应的都是0-27648,而且有标准的FB105/FB106系统函数; 300里面你的量程可以选择  那么当你外部信号为4-20MA时候 你选择4-20毫安  里面也是对应0-27648 。

200里面,没有量程选择因此需要人为计算对应。0-10 对应0-32000

                  4-20  对应6400- 32000

综上看来,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1、300的模块有好多种,有的可以硬件选择信号类型,有的选型时就固定了(如4~20mA或0~20mA);

2、如果您选的是0~20mA(0~27648),又想用4~20mA,那自然不是5330~27648;

3、如果您选的是4~20mA,那就是0~27648;模块的输入类型是事先选择好了的,所以不管啥电流,都是0-27648!

4、200的模块对应的是0~20mA(0~32000),如果想用4~20mA,对应的就是6400~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