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耐震耐湿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2014-05-07):
  主要特点:

  ● 采用硅橡胶或环氧树脂密封结构,因此耐震、耐湿,适合在现场环境中安装使用;

  ● 现场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使用,直接输出4-20mA、0-10mA的输出信号。这样既节约了昂贵的补偿导线费用,又提高了信号远

  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 热电偶变送器具有冷端自动补偿功能;精度高、功耗低,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 适用范围广,即可以与热电偶,热电阻形成一体化现场安装结构,也可以作为功能模块安装在检测设备中和仪表盘上使用:

  工作原理:

  9. 温度影响系数: δ≤ 0.05%/ ℃

  放大的信号一经 V/I 转换器运算处理后以 DC4-20mA 电流输出;另一路经 A/D 转换器处理后到表头显示。变送器的线性化电路有两种,均采

  用反馈方式。对热电阻传感器,用正反方式校正,对热电偶传感器,用多段折线逼近法进行校正。一体化数字显示温度变送器 LCD 显示的采用

  两线制方式输出。 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被温度转换成电信号 , 再将信号送入变送器的输入网络 , 该网络包括调零和热电偶补偿等相关电路

  。经调零后的信号输入到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

  技术参数

  1. 输入信号:热电偶: K E J B S T N 热电阻: Pt100 Cu50 Cu100 三线制、四线制)智能型温度变送器的输入信号可通过 PC 机或手操器

  任意设置;

  与热电偶、热电阻的输入信号成线性或与温度成线性。智能型温度变送器输出 DC4-20mA 电流信号同时叠加符合 HA RT 规范协议通信信号;

  2. 输出信号:量程范围内输出 DC4-20mA 电流信号。

  3. 基本误差: 0.5%FS 0.2%FS 智能型 0.2%FS;

  4. 接线方式:二线制;三线制 ;

  传感器值,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中的任一种参数 5. 显示方式:四位 LCD 显示温度 , 智能型四位 LCD 可通过 PC 机或手操器设定使之显示现

  场温度。;

  6. 工作电压:普通型 12 ∽ 35V DC 智能型 12V ∽ 45V DC 额定工作电压为 24V DC;

  例如在额定工作电压 24V DC 时 ,7. 允许负载电阻: 500 Ω ( 24VDC 供电) ; 极限负载电阻 R max =50 Vmin-12 . 负载电阻可 0-600 Ω

  范围内选择使用。

  8. 工作环境:

  a 环境温度 -25 ∽ 80 ℃ (惯例型)

  -25 ∽ 70 ℃ (数显型)

  b 相对温度 5% ∽ 95%

  振幅≤ 0.15mc 机械振动 f ≤ 50HZ.m

  d 无腐蚀气体或类似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