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校验方法

楼主(2014-05-07):
  用于爆炸危险场所时,请注意防爆标志与防护等级;

  ·机电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的环境必须是在-20-+70℃内,当周围环境温度太高时,SBWZ/R信号转换器和显示模块可以与热电阻或热电偶分离安装。我厂配有分离安装变送器的专用防爆盒。

  ·加电前,请仔细检查电源的正负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可能造成不可知的后果。

  ·SBW信号转换器模块用环氧树脂灌封固化,以加强其防震性能,并防湿、防腐、防潮。

  ·温度变送器使用六个月后需进行校验。

  a、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为1V和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阻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

  b、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分别为1V和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势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