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热惰性引入的误差

楼主(2014-05-07):
  温度变送器使用中,通常采用导热机能好的材料,管壁薄、内径小的保护套管。在较精密的温度丈量中,使用无保护套管的裸丝热温度变送器电偶,但热电偶轻易损坏,应及时校正及更换。测温环境许可时,甚至可将保护管取去。为了正确的丈量温度,应当选择时间常数小的热电偶。

  因为热电偶的热温度变送器惰性使仪表的指示值落后于被测温度的变化,在进行快速丈量时这种影响尤为凸起。时间常数与传热系数成反比,与热电偶热真个直径、材料的密度及比热成正比,如要减小时间常数,除增加传热系数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尽温度变送器量减小热真个尺寸。当用时间常数大的热电偶测温或控温时,仪表显示的温度固然波动很小,但实际炉温的波动可能很大。所以应尽可能采用热电极较细、保护管直径较小的热电偶。

  大量滞后越大,热电偶波动的振幅就越小,与实际炉温的差别也就越大。因为存在丈量滞后,用热电偶检测出的温度波动的振幅较炉温波动温度变送器的振幅小。

网友A:
所以应尽可能采用热电极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