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acon变频器电容问题

楼主(2014-05-07):
最近参加了一次VACON组织的产品发布会,会上介绍的几款VACON变频器说是采用了最新的薄膜电容技术,说是免预充电,寿命是普通电容3倍,是不是这样啊?别的变频器咋没用呢?价格是不是很高呀?

网友A:
VACON变频器采用了最新的薄膜电容技术,优势如下:

• Miniaturization by maximizing the capacitor volume filling with stacked or flat windings
• High rms - peak current handling capability
• High permissible ambient temperature --> no extra cooling needed
• Extremely low inductance --> low voltage transients during rapid current transients
• Extremely low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ESR) (ca. 10-times smaller ESR in film capacitors) --> low power losses
• Easy to integrate into a converter casing (i.e. not a can-type capacitor and busbars can be modified inside the capacitor element)
• No need for polarity checking
• High voltage ratings --> no need for series connection and balancing resistors
• High over voltage strength up to 2 times the rated voltage, Vr
• Low functional weight
• Low fire hazard due to liquid free technology
• Long expected service life --> no need for changing the capacitor during the
drive life time
• No acid inside and no storage problem --> Re-age/reforming is not needed.

网友B:
  伟肯自创建伊始就将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视为重中之重。成本确实增加了,短期的竞争力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看更高的品质和性价比一定会得到市场的认可。

网友C(2014-07-01):
Vacon用的风机电容不是一般的烂,两年绝对全部报销

网友D:
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罐型软磁电抗器、磁块电抗器、复合电抗器以及各种串并联滤波电抗器。主要配套在apf有源滤波器、svg、能量回馈、充电桩、变频器、无功补偿、中高频率电源等各种逆变器中。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担当责任为宗旨,以专业的技术服务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四象限变频专用,www.LG002.com

网友E(2014-08-29):
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纹波电流在滤波电容器的ESR上产生损耗而发热,缩短滤波电容器的寿命。

薄膜电容相比于电解电容,情况要好得多了。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找找相关论文。。。

网友(2017-01-04):
只用用了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