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与组态王6.53用RS485通讯两个器件各如何设置

楼主(2014-05-07):
先说声“谢谢”。第一次用台达ES2作控制、不知ES2通讯和组态王通讯如何设置,盼望高手用截图说明。

楼主:
两小时前,我提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组态王6.53和台达ES2通过RS485通讯的问题,上位和PLC可以通讯上,但大概几分钟就会自动断开,过一会又可以自动连接。

不知道兄弟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把台达和组态王的设置截图发我下,非常感谢。邮箱:xzhlgy@163.com

楼主:
用软件中的通讯向导,重新设定。

网友B(2017-01-02):
你好,我第一次用组态王和6个台达ES2做组态控制,对组态设置不熟悉,可以请你指点下吗?
组态王和PLC的通讯参数如何设置?有截图或例子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