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编程时关于FB41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串级PID控制系统中,比如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通过改变燃料的流量(阀门开度)来控制温度,温度PID控制器为主控制器,流量PID控制器为副控制器,  那么温度PID的输出就作为流量PID的给定值,但温度PID的输出范围与流量的给定不在统一范围内,这之间的量程怎么转换啊??

网友A:
在用FC105转换一次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自己变了个块,大小值对应变换,不知可用不

网友:
自己看下fc105的程序块公式就知道了,根据那个公司转化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B:
安装两种对应的比例关系进行缩放,这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