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变频器AcL故障维修

楼主(2014-05-07):
变频器在客户那里一直报警按键无法操作,现场是通过台达PLC通讯控制变频器的。上电的时候变频器先报CE10再报AcL的故障,我果断拆机带回公司。在公司上电依然如此,断电把变频器上盖打开,发现主板和下面的板是通讯完成的(信捷DA模块也是这样),把主板上A6N137芯片换掉之后上电只报CE10,该参数也可以了这次,判断故障修复完成,试机正常。

再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2018-04-16):
我这台也是报Acl故障,但不是主板的问题,我换了主板也没有用,其他什么地方也会导致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