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变频器带500W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4-05-07):
我的变频器是VFD-M VFD015M43B-A 380V 1.5KW.手上刚好有个500W 380V电机,请问直接可以用吗?需要更改什么参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1.5kw变频器带500W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带,只不过你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中,电压啊,电流啊,功率啊之类的

网友B:
可以,把电流保护值调小点

网友C:
可以,按照电机铭牌输入数据到相应参数。前段时间有个11KW变频器损坏,临时更换一个15KW变频器,就修改一个电机额定电流使用。

网友D:
只不过是大材小用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只不过你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中,电压啊,...

楼主:
对: Mr袁--王者之师 可以带,只不过你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中,电压啊,... 内容

 P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电压是不是这个参数?

 P52 電機額定電流設定 30∼120.0 %FLA(顯示為Amps)? 电流是不是这个参数

 30%是7*0.3=2.1A 而500W电机的电流为1.5A  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电流保护值调小点

P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电压是不是这个参数?

 P52 電機額定電流設定 30∼120.0 %FLA(顯示為Amps)? 电流是不是这个参数

 30%是7*0.3=2.1A 而500W电机的电流为1.5A  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照电机铭牌输入数据到相应参数。前段时间有个11...

P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电压是不是这个参数?

P52 電機額定電流設定 30∼120.0 %FLA(顯示為Amps)? 电流是不是这个参数

30%是7*0.3=2.1A 而500W电机的电流为1.5A  可以用吗

网友F:
当然可以用的

网友G:
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稍大,肯定可以!

就像挑100斤的人要她挑60斤,你说行吗

网友H:
完全可以,大马拉小车

网友I:
可以,要在变频器上设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J:
可以啊  如果你想让保护电机更好点  可以在输出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K:
不需要加热继,设定好电流保护就行了!其他的电机参数都设对即可!

网友H:
不需要加热继,设定好电流保护就行了!其他的电机参数都设对即可!!!!!

网友L(2016-11-22):
完全可以用 一般厂家都会调试好,直接用就行

网友M(2017-07-25):
根据电机名牌上的参数,把这些参数设到变频器里,然后把过电流系数调小一点,即可。

网友H:
完全可以!!!!!!

网友N(2018-03-07):
直接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