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常见故障处理实例

楼主(2014-05-07):
 1. 电梯直流输出保险丝无规律地烧断
  首先检查直流输出电压属正常,停梯断电后检查保险丝,也满足额定容量。拆卸直流回路的有关线路端子,用万用表1Ω档检查相关线路,无短路现象。再检查直流继电器线圈和与其并接的续流二极管、线路中的隔离二极管和阻容元件均正常。到井道底坑和轿顶进行观察,发现电梯开始运行或运行不久,保险才会熔断,且发生故障而停梯的位置不定。用工作灯探射,无意中发现随动电缆被墙面凸处磨破。仔细观察发现电梯运行时,电缆下垂圆弧通过破损处,并且电缆晃动较大情况下才会短路。原来电缆破损处有2根不同极性芯线的铜丝裸露出来,在电缆下垂圆弧通过且晃动时,偶尔接触引起短路。更换破损的芯线,故障消失。
  2. XPM-71选层按钮控制自平自动门电梯,平层超差大
  首先观察三相交流电电压正常。检查平层控制线路、U型磁开关和隔磁板的安装位置也无异常。在正常的安装位置附近调整隔磁板,效果不明显。查阅过去平衡实验的参数,满足正常范围。最后发现隔磁板有一锈蚀的小孔,经点焊修补,平层问题很快解决,原来隔磁板上的小孔产生漏磁,使隔磁板插入U型磁开关时,不能正常隔磁,因而影响正常工作。
  3. AC-2/2ks交流集选控制电梯,继电器控制线路本身正常,但不能正常工作
  多次检查有问题的控制环节,找不到线路和继电器的明显故障,只是发现个别继电器在无延时装置的情况下,失电后释放无力。于是在运行时,对上述继电器用手拍打盒盖,失电释放明显加快,控制环节工作正常。停梯断电后,手动继电器无卡阻。因此,判断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继电器金属部分有磁化现象,磁阻尼使继电器复位困难。当然,继电器复位弹簧欠佳,同样影响复位。更换继电器便恢复正常工作。
  4. 电梯运行时有规律地在某个位置出现故障
  出现该故障而停梯时,我们关掉了总电源。为了平层疏散乘客,轿厢错过了出故障的位置。检查线路无异常情况后,我们封锁厅外召唤试着送电,电梯能正常运行。但是,当轿厢运行到原出故障的位置时,故障重复出现。只好断电停梯,检查安全回路正常。检查控制步进的线路并根据出故障时轿厢的位置,断定步进信号正常。检查与故障有关的电缆控制线,发现停梯时电缆中的某根芯线有断点。然而,当轿厢错过出故障的位置,电缆中的断点又消失。因此,初步判断随动电缆的下垂圆弧正好通过其芯线的断点处时线路开路,引起故障。更换有断点的电缆芯线,故障排除。
  5. 电梯关门过程,门闭合到一定位置,异常地重开
  首先在门全开的情况下,用临时短接线在轿顶门系统线路端子上,分别短接轿门上的安全开关及其控制线,当短接到门系统某安全开关及其控制线时,关门正常,说明被短接部分有异常。断开门系统电源,检查该安全开关,无异常动作。再检查其控制线,无开路(断电检查时轿门已不在出故障的位置)。然后试着在故障开门的位置附近用手来回移动轿门,用万用表检查发现短接部分安全开关的控制线有断开现象。因此,判定故障的原因是附着在轿门上随动的安全开关的控制线频繁扭曲产生了断点。接好断点,关门正常。
  6. 上或下方向交流接触器吸合时,有较强的电弧产生并伴有较大的“打”火噪声
  检查拖动部分的控制线路,无异常。断开总电源,更换上下方向交流接触器触头,再合上总电源,发现交流接触器工作瞬间,触头就严重灼伤,而故障仍然存在。再断开总电源,检查上下方向交流接触器的机械联锁。用手同时推动交流接触器,联锁正常,但感觉机械联锁裕量很大。因此,初步判断交流接触器吸合时,触头接触不可靠,机械联锁调整不当而引起故障。适当地调整机械联锁裕量,故障消失。当然,灼伤的触头也需要修整。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电梯经典经验,希望楼主继续发表,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