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电磁流量计的校准

楼主(2014-05-07):
一、电磁流量计校准时间和校准点

评定仪表性能时的校准点一般规定为:对A类仪表,校准点应包括qmin,0.07qmax,0.15qmax,0.25qmax,0.4qmax,0.7qmax和qmax,当后几个校准点流量小于qmin时,此校准点可不计。对B类仪表(指输出模拟信号或可直接显示瞬时流量的电磁流量计),校准点应包括qmin和qmax在内的至少5个检定点,且均匀分布。

每次测量时间应不少于装置允许的最短测量时间,最短时间一般应不少于30s,且对A类仪表(指带频率输出的电磁流量计,带频率输出的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应保证一次检定中流量计输出的脉冲数的相对误差绝对值不大于被检流量计重复性的1/3。

非评定仪表性能校准(如制造厂出厂校准)时,可规定较少校准点。

二、校准次数和校准周期

校准周期:检定规程JJG 198-94《速度式流量计检定规程》规定准确度为0.1、0.2、0.5级的流量计,其校准周期为半年。对准确度低于0.5级的电磁流量计,一般规定校准周期为二年,也有较长周期的。此外,有些场所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按规程做十分困难。例如,大口径电磁流量计安装拆卸困难,实际上在周期校准中很难实现实流校准,常常采用在线周期检定和检查。

标准次数:每个校准点至少校准三次。对0.1级、0.2级流量计,每个校准点至少校准六次。

三、校准的步骤

1.按进行检定试验的管路口径及流量大小,选择相应的水泵;

2.如系统采用压缩空气动力,开启空压机,达到系统要求的气源压力,以保证换向器的快速切换和夹表器的正常工作;

3.流量计正确安装联线后,应按照检定规程的要求通电预热30min左右;

4.如采用高位槽水源,应查看稳压水塔的溢流信号是否出现。在正式试验前,应按检定规程要求,用检定介质在管路系统中循环一定时间,同时检查一下管路中各密封部位有无泄漏现象;

5.在开始正式检定前,应使检定介质充满被检流量计传感器,再关断下游阀门进行零位调整;

6.在开始检定时,应先打开管路前端的阀门,慢慢开启被检流量计后的阀门,以调节检定点流量。

7.在校准过程中,各流量点的流量稳定度应在1%~2%之内——流量法,而总量法则可在5%以内。在完成一个流量点的检定过程时检定介质的温度变化应不超过1℃,在完成全部检定过程时,应不超过5℃。被检流量计下游的压力应足够高,以保证在流动管路内(特别在缩径短内)不发生闪蒸和气穴等现象;

8.每次试验结束后,都应首先将试验管路前端的阀门关闭,然后停泵,以免将稳压设施放空。同时必须把试验管路中的剩余的检定介质都放空,最后关闭控制系统与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