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740-5.5KW上电显示E7

楼主(2014-05-07):
新买的三菱FR-E740-5.5KW的变频器,刚上电就显示E7。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的故障。主板的可能性也有。可以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B(2014-06-07):
不是大毛病,具体方法已经PM给你了。

网友A:
这个电源板还是比较难修的,电源板我有。建议到群里买二手机。

网友A:
今天又接到一台  三菱E740-7.5K的机器,客户说故障不详。

初步的测试模块后,无大碍,上电,面板立马出现E 7 的故障,呵呵。板子挂了,已经报价了,等消息后,就开修。

网友C(2015-04-07):
换PS9587光耦试试

网友D:
呵呵,到我这里维修的三菱板子,都不是简单的,光耦问题。都是修了次的板子。烦的哦。

网友D:
前天又帮台州的朋友,修了一块E740-7.5K的电源板。也不是光耦的啦,一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E(2016-12-14):
引用 网友D:
前天又帮台州的朋友,修了一块E740-7.5K的电源板...

你好,你联系放系多少,我也有台三菱变频器,FR740-5.5K的报警也是E7和EPE2,这可以维修吗

网友F(2019-06-15):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毛病,具体方法已经PM给你了。

方法可以发我一下吗?邮箱445321410

网友G(2023-11-25):
引用 网友D:
前天又帮台州的朋友,修了一块E740-7.5K的电源板。也不是光耦的啦,一个电阻变值了。

你好请教是主板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