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台达伺服脉冲误差

楼主(2014-05-07):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B2-0421-B,伺服电机ECMA-C20604RS,位置控制模式,接线图见附件。参数P1-00调为1,其余参数默认。给出如下程序,电机刚好反转2圈:

LD X0

DPLSY  K40000   K200000  Y0

再给出下列程序:

LD X0

DPLSY  K40000   K200000  Y0

OUT   Y2

电动机正转2圈多一点,产生了3千多个脉冲误差。

怎么消除误差呢?

网友A:
把位置增益调大,再把p1-54减小看看,如果不行可能速度过大造成过冲,尝试用DDRVI有加减速的指令

网友B:
用外部输入点控制肯定会有的,看看能不能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做

网友C(2016-02-22):
Y2方向指令放在脉冲指令之前执行

网友D(2017-03-21):
是不是,刹车没有被刹住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E: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F(2018-05-17):
将起动或停止速度时间加长

网友G(2021-05-12):
都是高手啊!

网友H:
怎么消除室内泳池误差呢?

网友I(2021-07-16):
发送脉冲的频率降低一点,然后线缆用双绞线带屏蔽,这个线不能太长。

网友J(2021-09-22):
加减速重新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