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5 SP2怎样在WIN7 64位上安装

楼主(2014-05-07):
STEP7 5.5 SP2怎样在WIN7 64位上安装啊??按照网上所说的删除掉那个注册表了,还是不行啊,怎么整啊??sp1又是英文版的,装了SP1再装SP2又提示不兼容,不知咋整了。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能装上的了,而且连注册表都不用删就装上去了。SP2中文版的。

http://laozhoucontrol.blog.sohu.com/276607985.html

网友A:
不能下载啊~~~~~~~~~~~~~~~~~~~~~~~网上下了个s7 5.5 sp2的安装好后没位逻辑和其他指令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下载啊~~~~~~~~~~~~~~~~~~~~~~...

可以下载啊

网友A:
s7 5.5 sp2的安装好后新建醒目没位逻辑和其他指令是怎么回事啊???打开以前老程序就有。

网友B:
有中文版的,换个版本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中文版的,换个版本就行了

我安装的就是中文版的啊,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一样啊,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2018-12-18):
还差一分就可以下载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