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怎么把输出4-20MA变成20-4MA

楼主(2014-05-07):
西门子STEP7程序是控制气动阀的。原本是4-20MA输出,现在想改成20-4MA输出。请教高手们在程序上要怎么更改。

是不是以在PQW输出点前加段程序更改。如行的话附上图片。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

用24MA对应的数值减去采集的数值

网友B:
用最大值(工程量或者直接模块数据均可)减当前数据,结果送入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