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modbus编写监控,怎么实现报错呢?

楼主(2014-05-07):
各位老师:

   在下用VB和modbus编写监控下位机的界面,怎么实现报错?

比如,监控多个电表,当其中一个电表不返回数据时,怎么实现报错,VB语言该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设置一些通讯用的响应常量,用定时器发送一段固定长度的代码,然后电表反馈一个固定的代码,如果没有回复就报警呗,,,,

网友B:
这个很好办的,采用一些逻辑比较,然后在设定报警变量(可以为监考软件内部变量),直接在画面上输出报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