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设置

楼主(2014-05-07):
安川∑-V系列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控制时,如何设定电机转速?可以伺服驱动器设置吗,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PN20E=编码器的分辨率(20位就设置为1048576)

      PN210=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设为1000则上位发送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

     位置控制电机转速是根据上位装置发送脉冲个数及频率所决定。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请问如何在sigmawin+上监测呢? 反馈脉冲计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在sigmawin+上监测呢? 反馈脉冲计数吗

尊敬的客户:

       您好!

      UN00C监视驱动器所收到的脉冲数。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在上位机上控制

网友C(2014-06-22):
驱动器侧设定好后,速度由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