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检修的几个技巧

楼主(2014-05-07):
   电气设备检修应掌握以下技巧:

   1.先机械,后电气。在电气控制线路中,一般是由机械开关(如按钮、行程开关、压力开关、温度节点等)发出指令,经电气控制逻辑,再由机械机构执行动作。如果机械部分的连锁机构、传动装置及其它动作部分发生故障,即使电路完全正常,设备也不能正常运行。因此应先检查控制电路的输入与输出是否正常,即先检修机械故障。
   2.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检修时,先检查外部的按钮、行程开关、信号灯状态指示等有无问题,核实设备正常操作下的正常响应。如果出现异常,首先考虑从外部解决,然后再看内部的控制电路。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打开设备的电器部分。
   3.先静态测试,后动态测试。静态测试是指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这样的测试检修通常不会造成故障的扩大,再通过对设备的了解和对图纸的分析,利用直观法和仪器仪表法判断故障点;而动态测试是指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如果静态测试不能确定故障点,或操作人员不能正确描述设备的故障现象,检修人员应在安全模式下,对设备进行通电,主动观察与分析所发生的现象。
   4.先检修通病,后疑难杂症。设备的常见故障和通病,在故障设备中出现的几率较高。通常先检修通病,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发现不是常见故障,再根据设备原理考虑非常见故障。

网友A:
非常扎实,实用的技术啊!给新手多学习最好!

网友B:
非常扎实,我们农民工现场使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