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机今天反转???

楼主(2014-05-08):
    今天早上司厂里的设备开机时,发现其中的一台液压电机转向发生变化,而且这台设备的液压机构因电机反转而 没有压力,电机的UVW三相改为VUW电机转向正常!

   在此之前没有人动过电机的电源,昨天晚班下班前还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有类似经过的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A:
1、该设备的进线被人家改了相序(例如人家新接设备把线拆了,恢复时相序弄错),系统其余电机是变频器驱动,只有该油泵电机是常规驱动;

2、有人改了油泵电机线路你不知道;

网友B:
电源的上一级有没有人干活动了,我们碰到过。

网友C:
注意电机缺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电机缺相

网友E:
是不是控制总电源没有断,电机由变频控制呢,人不小心按了正反转键呢

网友F(2014-06-16):
请加装相序继电器,做自动判别。

网友G:
执行机构的型号?一般智能执行机构内部有相序检测装置。一般不会反转。

1.相序检测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2.和执行机构的电源供电中是否有产生谐波干扰的大功率设备(大功率变频器、整流器)之类

3.电网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