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5-08):
  直接上图:

  这是什么情况? 上面的保险丝还是好的!

网友A:
烧成这样,短路大事故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弧起火所致!

电弧起火要么是电压突升、电器所处位置有导电性粉尘气体或者小动物小导电碎屑(例如铜丝);对症检查

网友C:
怎么烧成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弧起火所致!电弧起火要么是电压突升、电器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短路大事故啊

网友F:
烧的很严重啊,不知道带的什么负载。

网友G:
火了,火了。

网友:
典型的相间短路,由于相间绝缘损坏,引起短路飞弧,飞弧有造成旁路的短路。

保险之间要加上绝缘隔板就行了,可惜没有。

网友H:
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I(2014-06-09):
这是个电容补偿柜,我们公司前几年也发生过,好好的突然炸了,不知道原因,后来测量电容都是好的,会不会是电网有谐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