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还有比这接线更乱的PLC 不?

楼主(2014-05-08):
   周日一个朋友厂里一个设备有故障,让我过去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PLC ,原来还没有玩过呢,再一看这个接线,直接头晕,什么线号也没有,柜里全是油----

  这个能检修出故障点不。用什么软件 ?

网友A:
根据故障动作找相应元件,接下来就只能一根根拉线找故障输出点了。这情况深刻反应了接线完好对检修的重要性啊

网友B:
根据外设接点查输入,输出点信号。

看铭牌,貌似信捷PLC,要不就上网查信捷软件,做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C:
第一次见PLC接线这么乱的。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些油是怎么来的?会对电气设备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E:
信捷PLC,确实够乱

网友F:
PLC性能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现场不敢恭维

网友F:
这种PLC俺用的很多很多,性能还行,性价比最高

网友G:
  小工厂里私人做的活都是这样的乱

网友H:
是信捷的PLC,我见过比这个还乱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PLC接线这么乱的。             ...

网友J:
估计电柜里面有电磁阀,图省事,电磁阀排气,气内含油,就出现这种情况。

上次我去车间改造灌装机阀岛箱,里面的线路上全是油污,剥线根本抓不住。。。

网友K:
以前电梯用的PLC,时间长了也会有好多的灰尘,只是没有油,估计是车间油污较多,电柜密封不好

网友L:
控制回路如果与主回路分开,就不会出现满是油污的现象。

网友M:
确实够乱的,看的就头大~~

网友N:
这样啊,还是建议老板多出点钱给修整下。。至少要密封好,线路得重新规整

网友O:
用上我们的产品http://www.bzxindaxin.com/,这一切就变得简单多了!

网友P:
一点都不规范啊

网友Q:
国产信捷plc,软件官网就有:www.xinje.com   程序不出意外读不出来的……如果图片是楼主刚到时拍的那应该有人在你之前就拆过了……个人感觉应该是楼主拆的吧……看指示灯状态plc运行正常……故障点个人推荐先检查下输入点是否工作正常,正常的话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国产信捷plc,软件官网就有:www.xinje.co...

  我还没有拆过线呢,接的小活,人家说有个动作时不是出现问题,150 MP 给处理一下,我拍了照片,就走了,大街上我的农民工兄弟的一个工时还要 200MP 呢 !

网友R:
有时候 牌子 就zheyang这样  哎呀

网友S:
信捷PLC,可以说是三菱的复制品

网友T:
估计也就是外围线路松动吧,楼主去了妙手回春就搞定了

网友U(2014-06-12):
信捷的,一根一根拉线找吧

网友V:
信捷的。只有找一根一个找

网友W:
我厂好多电柜按钮都没有,先看图在接短接

网友X:
爱因斯坦的老师说爱因斯坦做的板凳是世界上最丑的板凳,爱因斯坦说:no  然后从书桌下面拿出来一个更丑的板凳!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网友Y:
150高个毛线啊,我在外面接活一般都是2000起步,客户愿意出钱我就帮他弄。

网友Z:
呦,还穿线号了呢?相当不错了,看到过没有线号,改的一塌糊涂的箱子,直接晕倒。

网友AA:
开始应该还可以,这是后来维修或改造弄成这样的。

网友AB:
我去过一个厂,变频器的散热片被灰尘堵塞了,柜内壁板上灰尘都堆积1厘米厚了。工作环境真的很恶劣!

网友AC:
考验维修技术,同时也考验我们的耐性

网友AD(2014-07-16):
感觉是印刷机的电控箱,我见过一个不过没有这个乱。

网友AE:
信捷PLC,这样的情况w见多了,也处理lehenduo了很多,不是很难得,细心点!!!

网友AF:
这个线算规范的了,你们没有见到我公司的滚齿机,剃齿机的PLC,那个才叫乱。。。等几天发几张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个线算规范的了,你们没有见到我公司的滚齿机,剃齿机的...

  欢迎楼主每天来 摄影版 “每日一图活动” ,有大奖的说 !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332_1.shtml

网友AG:
信捷PLC,用数据线把程序读出来啊,有了梯形图然后再一根线一根线里一下拉,这么乱早晚要里的

网友AH(2014-08-17):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我们厂里的都严禁拍照的!

网友AH:
哦,回复就有了,还有比这乱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我们厂里的都严禁拍照的!

偷偷的用手机拍呀 !

欢迎楼主每天来 摄影版 “每日一图活动” ,有大奖的说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332_1.shtml

网友AI:
谁有脱硝的PLC控制图啊,能不能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J:
其实还好,至少还有套管啊,应该是前面有人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