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询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14-05-08):
有11台变频器,用MODBUS通讯脉冲时间设成40ms,感觉时间有点长,这个最短可以设成多少,大概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对于传输速度要求这么高。建议舍弃通讯的方法,使用硬接线。

网友(2014-06-16):
modbus rtu 通讯轮询时间 要看你一次读写字的数量了,还有你可以提高端口通讯速率。40ms已经很短了,还可以用modcom 指令的 标志位 触发下一条指令。但是这种方法是快了,没有固定周期限制。如果中间一台变频器坏了,就麻烦了。不过也有解决办法。。,,,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