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ODBUS协议

楼主(2014-05-08):
我有一个带MODBUS协议的传感器,想把数据传到PLC上,使用CP341要带硬件狗吗?如果加了硬件狗怎么做,如果没有硬件狗,是不是要自己写协议什么的。  谢谢

网友A:
直接编程不可以通信吗?我做过简单实验,plc与温度变送器modbus通信,没有用到cp341,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是要加硬件狗的,然后下载MODBUS主站或者从站驱动程序。最后编写MOSBUS通讯协议

网友C:
这些要传到西门子PLC中,需要协议转换吧,转换成profibus-dp才能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