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如何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4-05-08):
我用的是 台达DOP-B07S411人机界面,把程序下载到U盘上,再把U盘插在人机界面上。人机界面没有反应?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以前使用过U盘给维纶屏下载程序的。

--------------------------------------

方法是: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导出到U盘。不是直接复制程序到U盘。楼主可以参考说明书。

网友B:
得在根目录下才行吧。另外人机界面得操作一下或者选择一下运行程序的位置才行吧,你再详细看看使用说明书,应该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C:
1、  准备一个小于8G的U盘,注意尽量使用正规厂牌的产品;

2、  将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台达触摸屏不支持FAT与NTFS文件格式;

3、  在软件中点击文件菜单下的制作画面数据资料文件,将程序文件制作到U盘;

4、  人机插上U盘,然后进入系统菜单,点击第一项系统设定,再进入文件管理

5、  如果是做程序上下载就不要点FIRM UPDATE,而是点COPY,左边选USB下的HMI000,右边选HMI下的HMI000,再点COPY即可,从人机到U盘也是一样操作,只是左右两边的选择换一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