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变送输出 和 RS 485 的通讯输出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4-05-08):
各位坛子大神,求助一个问题,我看到很多仪表都有4-20mA的变送输出端口,然后还配有RS485或者RS232的通讯端口,为什么两个端口都有,是用一个留一个吗,还是两个都用?另外4-20mA转RS485转换器是怎么回事。总的来说我是不太明白底层自动化方面的线怎么接,数据以什么格式传输的。本人小白,希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又想起来几个问题,希望高人一块看一下:

1、一般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传感器都是用什么类型的输出信号?

2、4-20mA的直流信号传输怎么在传感器和控制系统(PLC或DCS)之间接线,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A:
485,与232是通讯接口,

4-20MA是模拟量输出端口,,,具体看你的能接受什么信号你就用什么端口就可以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与232是通讯接口,4-20MA是模拟量输出端...

一般的仪表只带一种端口吧,带两种端口的是不是就是根据控制系统的要求接其中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与232是通讯接口,4-20MA是模拟量输出端...

底层自动化的仪表一般采用哪些接口?

网友B:
1、一般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传感器都是用什么类型的输出信号?

物位检测一般是光电开关,行程开关,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信号都是开关量信号。

而温度,压力,流量这些都是用专用的传感器,检测得到信号都是连续变化的电压或者电流。

为了这些信号方便地被控制器接受处理,现在的一些传感器检测后,已经把信号处理成

方便使用的电流信号或者电压信号,比如0-5V,4-20MA等等。

2、4-20mA的直流信号传输怎么在传感器和控制系统(PLC或DCS)之间接线,用的什么接口?

比如像温度感应器与PLC之间,我们一般加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C: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概念也不同

4~20mA输出是模拟输出,可以直接带仪表显示

RS485是通讯用的,可以和后台直接通讯

网友D:
接口不同,根据设计选用。

网友E:
嘿嘿,一个模拟量信号输出,一个数字量数据包传输。

模拟量是不间断的输出的仪表检测的数据,而数字量是需要专门的软件才能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传感器都是用什么类型的...

非常感谢啊

网友F(2014-06-12):
接口不一样,你有啥用啥呗

网友G:
貌似西门子的有专门对应的模块。短接片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H:
4-20mA是AI/AO端口,RS系列是通信端口。一般的可能都会用到,互相之间没有影响。

温度、压力、流量和位移传感器都是模拟量的输出信号,正常情况下电流信号会比电压信号要稳定一些,精度也要更高。个人使用情况,温度压力和位移都是0-10V电压信号,流量是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I(2014-08-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r袁--王者之师 485,与232是...

 通讯接口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J(2015-02-07):
4楼说得很好!

但是现在国家标准信号电流信号:4-20mA,电压信号:1-5V;

4-20mA,1-5V这些模拟量信号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来应用到PLC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