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配电柜降温和防凝露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公司的一台高频退火炉的两台控制柜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柜内需要进行散热(散热方式是外部一台冷冻机产生22℃左右的冷水,冷水给柜内冷却风扇前的散热片降温,部分元件还直接通冷水降温),温度是降下来了,但是设备间断开启的时候柜内元件及线路板经常产生凝露,造成短路故障。不知道大家碰见过这种情况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各位给些指导,说说自己的措施,谢谢!

楼主:
有专门做这块的设备的吗?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空气湿度太大所导致,解决办法是给控制柜密封加装空调即可。这样柜内湿度温差满足不了结露条件就行啦

网友B:
关机后时候再吹十来分钟热风。

网友C:
加装柜式空调,我公司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柜式空调尺寸怎么样,有专门定做的吗

网友D:
电器柜用的空调,产品名称一般是控制柜空气调节机。有各种尺寸和换热量。给你一个网址查查看。www.jiadi8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器柜用的空调,产品名称一般是控制柜空气调节机。有各种...

非常感谢

网友E:
这个问题主要是退火炉不工作时,继续冷却导致的,改进办法如下.

1)调高冷却水的温度,检测退火炉的出风口的温度,用这个温度控制设定定温度信号

1)保证退火炉不工作时,关闭空调.用退火炉控制空调运行接触器,或者装个电动阀门控制冷却水,退火炉不工作时关闭对应的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主要是退火炉不工作时,继续冷却导致的,改进办法...

非常感谢!我们会试着做一下

网友F(2019-01-24):
这个问题不只是你公司有这个问题,这个与我的一个客户的光纤激光发生器结露完全一样,用冷却水冷却铝板,但是柜壁冷凝水现象很严重,单独的用除湿器不能解决问题。结露是温度与湿度两者相互影响的结果,必要的时候是需要提高温度的,提升空气蓄水的能力,减少水分被饱和成液态水。这个比较复杂,需要用到热能与动力相关的知识,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weelonger.com/jielu

网友F:
一台空调至少要3000块。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采用“加热器+温控器”的方式,始终保持温度在凝结点以上就可以。当然空调是最好的,但前提是你的柜子的IP防护等级要高,否则即使加了空调,凝露依然严重。

网友F(2019-04-09):
关注微信公众号【工控天下】,找到209年3月12日发的文章,就是你要的答案,老衲我写的。或者用微信直接扫描下边图的二维码直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