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如何实现定时器功能

楼主(2014-05-08):
      用台达人机带以温控器,温控器做台达人机的从站显现加热控制(无PLC)

       假设需要在人机上设置加热的时间,比如加热 “100分钟”,用哪种方法去实现PLC很容易实现的定时器功能呢?

       假设不使用人机自带的万年历去比较的话。

楼主:
大大们请出招呀!!!!

网友A:
温控器上是否有“加热时间设定”的通讯地址?然后使用MODBUS指令写入。

楼主:
没有“加热时间设定”的通讯地址哟!咋整?

网友B:
加装一个定时仪表,触点穿入电路…。

网友C:
用触摸屏的CILK 宏来做延时程序,,只能做大概时间。。精确度没有PLC的高。

楼主(2014-06-13):
还是weinview那个人机人性化一些,有这个时钟功能,而且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这里有中达的工程师做版主的话,可以建议台湾那边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D:
hao hao hao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