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或电流模拟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8):
最近在学习变频器,这个地方不太懂。。。

网友A:
请看下图中红色标注部分

一般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设定模拟量输出端口输出的变量。

网友B:
有的是电压输出,有的是电流输出,具体要看你的参数设置或跳线端子的位置。

不过一般如果是电压输出,电压为DC0-10V ,如果是电流输出,多为4-20ma。

看一下你的变频器说明书,查一下相关参数或跳线端子,具体你看看你的变频器的手册中对这块参数设置的说明。

网友C:
电压或电流模拟输出是什么意思

是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发送到数显仪表或者后台显示或者与其他同步用。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E:
二楼的说法很容易理解。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F:
      这个是方便变频器外接其他显示仪表使用的。假如设计外部接收电流信号的显示表,比如你要显示现场电流,那就可以设定这个模拟量输出信号为电流显示,输出是4-20mA或者0-20mA,这个要和你外部的显示仪表的量程范围一样。比如你要显示速度,外部接的是接收电压信号的显示仪表,那就设置这个模拟量输出口为电压输出,可选0-5V或者0-10V,也是保证输出信号和仪表接收的输入信号量程范围设定一样。

网友F:
不充下,现在DCS和PLC触摸屏等应用广泛,一般把这个信号作为PLC或者DCS的输入信号,然后把对应的速度或者电流在DCS或者触摸屏上显示,方便操作工人远程进行监控!

网友G(2014-06-12):
反馈信号,可接PLC等等等等

网友H:
还得让打十个字你说蛋疼不

网友I:
我也不懂

网友J(2014-08-13):
高手如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