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拿讲解橡胶加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08):
利拿讲解橡胶加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在橡胶加工过程中,会经常产生某些质量问题,妨碍了生产作业的顺利进行。由于现在的劳务费用高,在停工待料期间的损失颇大。若对大部分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解决这些问题。以下就笔者的经验介绍解决的方法。

下文主要介绍硫黄分散不均,喷霜,焦烧等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法。

1:硫黄分散不均,有麻点(凝集物)现象

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我们的前辈理应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旧事重提。

将入库的硫黄放置在水泥板上,从防潮的角度看不是好办法,一定要将它放在席子或垫板上,在计量前将其过筛是预防产生结块的有效方法,这时不必用太细的筛子,用40目或20目的即可,只要能将粉末状硫黄中的结块打碎就可以了。另外,在一次硫黄添加量较少的情况下,在开炼机上面边过筛边添加为好,在这种场合,即使筛目粗一些也是可以的。

   在使用传统的方法时,先将盛在盘子中的硫黄搁在一边,再放入等容积的轻质碳酸钙或白呈粉,搅拌均匀后在开炼机上进行添加,虽然这是一种简便的做法,但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此处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呈粉,将牡蝠壳、贝壳堆放在室外的水泥板上,任其风吹日晒雨淋,放置2-3年后,里面的有机物质被分解除去,成为雪白的只有钙成分的物质,将其粉碎后就是白呈粉,该粉料除了可用于橡胶外,还可用于其他方面。

在配合了大量硬质陶土的橡胶中,不知是何种原因造成硫黄分散不均。尽管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但仍未奏效。我们将配合了与硫黄等质量份的硬质陶土之母炼胶用捏和机进行混合,再用该公司自制的40L捏炼机(转速约为30 rpm /m in)进行约1h的混和,使用这样的母炼胶,未发现硫黄颗粒,可以说这是侥幸成功的实例。

自制的硫黄母炼胶是供该公司本身使用的。但是,公司内所有橡胶一旦都使用母炼胶的话,则其用量会过大,品种繁多,需要专门加工母炼胶的炼胶机,这样做费时费力。于是,除了目前尚未发生问题的混炼胶及允许有少许硫黄颗粒的混炼胶外,只对确实有需要的胶料才使用硫黄母炼胶。我们使用含100质量份橡胶,50质量份硫黄的母炼胶,因此,母炼胶中含有三分之一的硫黄,相当于三倍的硫黄添加量。

制备母炼胶用的橡胶,起始是使用NR,但一到冬季,橡胶就变硬,不易切成小块。根据经验,我们采用NR 50份,BR 50份进行共混,使该问题得以解决。

现在市场上已有硫黄母炼胶出售,使用非常方便,虽然成本略有提高,但可根据其性价比来决定是否采用。

另外,还有一种称之为多硫化物(东洋化学公司制造)的树脂状硫黄,该硫黄为黄色脆块,在开炼机上熔融后再分散到橡胶中去,常被用于胶球等橡胶制品。

密炼机炼毕的胶料排到压片机上时,其温度可达到140℃以上,若胶料处于高温状态下添加硫黄,则会有一部份硫黄在橡胶中熔融,成液态状,如果硫黄以液态分散于橡胶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胶料在压片机上由于冷却作用使胶温下降,熔融的硫黄就会成为块状,以结块的形式进入胶料中,形成象火柴头大小的硫黄颗粒。这样一来,硫黄颗粒就不会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散,而以小块形状存在于胶料中,即使重新炼胶也不会改变。因此,要等到橡胶温度降到70℃以下时再添加硫黄为宜。

市场上出售的硫黄粉,有200目与300目之分。300目的粒子细,人们往往认为它分散性良好而喜欢采用。但是是否确实如此要通过试验来加以证明。

   我们在试验中对100质量份的NR进行塑炼,(尽量采用当片胶或SM RSL),向该塑炼胶中添加3质量份硫黄。然后再将该胶料投入试验用开炼机上,将辊距调至最小状态。把包在前辊上的胶片切下,胶片收缩,得不到表观良好的胶片。为此,可停下炼胶机,在包在前辊上的胶片上贴一张约10 cm见方的玻璃纸,然后切下该胶片,这样即可防止胶片收缩,制成显微镜用试片,若用400倍左右倍率的显微镜即能够观察到硫黄粒子。按照300目硫黄的性价比其作用已不言而喻,该文作者认为,就橡胶制品的多半用途而言,采用200目的硫黄即能满足要求。

众所周知,硫黄在NBR中分散性较差,制造黑色制品时并不怎么引人注意,但在制造浅色橡胶制品时会出现黑褐色斑点,十分难看。也许这是一个老问题,但现在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硫黄母炼胶,如果具有要求洽谈中不能解决,可试用以下方法。

把NBR投入开炼机,添加硫黄混炼,辊筒温度上升,硫黄溶解于橡胶之中。然后将该胶料出片冷却,到第二天重新再用开炼机回炼,按常规方法添加各种配合剂,最后添加硫化促进剂均匀混炼,若采用该方法可消除斑点。

2:胶料焦烧

混炼胶的焦烧多见于梅雨季节开始。

由于有了门尼粘度计及硫化仪,不论是新炼的混炼胶还是返炼胶料都能随时进行测定,这样就能防止胶料焦烧。在大批量生产混炼胶的工厂里,没有必要进行全面测定,仅对规定要注意的胶料可采用一种测定方法。以下介绍防止焦烧的方法。

首先要减少硫化促进剂的配合量,但这样会导致橡胶制品的物理性能下降,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硫化促进剂单独使用的情况很少,多半是采用二种、三种促进剂并用的方式。一旦配合出了问题,就不能防止胶料焦烧,一般来说,通用橡胶用的主促进剂为曝pill类或次磺酞胺类促进剂。主促进剂DM是万能型促进剂;促进剂M的焦烧性高,次磺酞胺类促进剂虽然有耐焦烧性,但由于硫化的起步速度慢,所以要根据胶料使用要求进行选择。肌类、秋兰姆类系辅助促进剂。在盛夏高温季节,辅助促进剂要减量使用,而主促进剂则尽量不减少其配合量。

   以下就操作工序中防止焦烧应注意的问题作一介绍,就每批混炼胶料而言,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设定焦烧时间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不断调整解决。例如,设定为门尼焦烧时间,125℃

   对混炼胶可用水冷、风冷或两者并用的方式使胶片冷却到室温。即使是压延卷取的胶料,如果存在焦烧的危险,可对其进行边风冷边卷取,或者按一定长度裁断后再进行风冷。按照需要也可以用空调房、冷藏库进行贮存。

对多数需返炼的胶料,首先将需返炼的胶料投入热炼机上热炼,在确认该胶料未发生焦烧的情况后,再添加新的混炼胶进行混炼,若操作程序与此相反,则会导致全部胶料焦烧。

3:有异物混入胶料的混炼

  在炼胶时有时会混入导物,这样的胶料就不能使用,其原因有多种多样,没有定论,需要区别对待。

在生胶中有用取乙烯薄膜包装的,也有未包装的。用聚乙烯薄膜包装的橡胶极少混入异物,未包装的橡胶在运输过程中容易粘上砂土等异物。另外,在用托板运输的橡胶中最近发现,托板的木片会嵌入橡胶,这类附着在橡胶上的异物必须用钢丝刷除去。

NRSS 3号或4号等大多数生胶是由小橡胶园生产的,所以经常会发现在生胶片之间夹杂着残枝、枯叶、死亡的昆虫等,若用钢丝刷除去当然好。但若未能清除干净,就投入炼胶机。这样,由于相当一部分异物会在炼胶时落到存胶盘上,因此这类异物要收集起来丢弃。无论如何,将这些生胶作为高等级的橡胶使用是不合适的。

若想得到质量好的共混胶料,应该首先完成薄通橡胶B。再将硬质橡胶A放入开炼机,并将橡胶B按硬质橡胶A的5%质量份投入开炼机中,并不断地用炼胶用小刀反复切割,这一步至关重要。然后再投入10%质量份软质橡胶B进行混炼。再继续依次增加软质橡胶B的投放量,直至混炼完毕。当观察到混炼胶的颜色及透明度达到要求后,即可判断共混完成。

   当高苯乙烯树脂及聚乙烯与橡胶共混时,首先要将融熔点高的树脂投入炼胶机中,这时是否将辊筒温度设定在某一较佳范围内,由于多数情况下不甚清楚设定温度的最佳点,所以最好一边对辊筒加热,一边添加少量的树脂进行观察。如果温度低,则树脂会七零八落地落入接胶盘中,如果过一会儿再添加树脂,则会有一定比例的树脂附着在辊筒上。其中附着在辊筒上的树脂呈橡胶状,像包卷在辊筒上一样。这时,再将剩余的树脂添加到炼胶机上,达到整体均匀后,即可停止加热。停止加热的理由是要防止两点一是若超过以上温度,树脂的粘度就会过度下降,共混的胶料因热老化而被着色。此时,即使停止加热,由于炼胶机已进行过预热,故炼胶机辊筒温度不会迅速下降。向包卷在炼胶机辊筒上的树脂添加5%左右的薄通了的橡胶,再进行充分的共混,依照前述之方法,依次逐步增加投胶量并继续充分共混。如果一次投入的生胶太多,会导致失败,因此要多加注意。共混完成后,通过观察混炼胶的颜色与透明度即可判断共混是否成功。如果是用电加热的炼胶机,则可进行高融点的树脂与橡胶的共混。

原文出处:http://www.linajx.com/?content/news/index.html

相关文章:

在塑胶行业,为什么密炼机这么的受欢迎

小型密炼机的些用途以及日常的保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