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的XG-PD问题

楼主(2014-05-08):
我用LS的软件XG500编程时,在网络管理器中设置的P2P块中设置好的站号啊,启动条件啊东西,保存后退出,再次打开是什么都没有了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4-06-16):
数据大小没有填写,P2P表格是红色的。所以不行啊。呵呵你仔细看看

网友A(2016-07-21):
你好,xg-pd在xg5000软件中的哪里没找到,求帮忙啊!

网友B:
版本问题!!3.7版本之前有可以独立打开的XG-PD,之后就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