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压敏电阻?有谁了解?

楼主(2014-05-08):
这个是压敏电阻?有谁了解?应用中类似于RC吸收,这种压敏电阻比RC吸收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当电压过高时短路,对器件形成保护。

网友B:
是压敏电阻,达到一定电压时才起作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突波吸收器接的控制端子还是负载端子啊?曾见过制动器并有这个东西,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D:
不管是RC  还是 MOV 其目的都是限制过压,一来可以保护切断感性负载时的过电压不超过切断 元件的允许电压,二来也就避免了dU/dT 导致的无线电干扰。

RC用于交流,切断负载时的感性能量对电容呈低阻,被R吸收。

MOV 交流,直流都可以用。感性能量导致电压突升, 超过MOV泄放电压,被钳位在这个电压。

RC平时就会有损耗,MOV没有 。两者保护 机理不一样,但都是吸收突波能量。

要求高的交流电路中,RC 和 MOV  都会使用,起到双重保护。

直流电路中可以用续流二极管(如果电路允许的话)能提供更好的保护效果,否则就只好用MOV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RC  还是 MOV 其目的都是限制过压,一来可...

好详细的介绍,学习了

网友F:
从图片上看,器件的粉尘太多了,要保养清扫了,不然强电的两个端间会有打火现象的,好多问题环境对电器的伤害是不小的,定期保养很重要,等到出了大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压敏电阻,达到一定电压时才起作用。

网友H:
    没有用过这样的压敏电阻,SIEMENS 小接触器上那个类似吧,是阻容吸收?

网友I:
没有用过的路过……

网友J:
这个也叫突波吸收器。故名思议,它是一种对电压敏感的电阻器件。当引脚两端的电压高于其标称电压时,该器件相当于短路;而当电压低于其标称电压时,相当于开路。因此,常应用于对电路的保护。

网友K:
ding_guoxing 说得对,这么脏了应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L:
片径14mm,电压470V,用于220V交流电路

网友M:
四楼说的相当的好,学习了

网友N:
这个不是固态继电器吗、

????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片径14mm,电压470V,用于220V交流电路

同意这种说法,接触器断开时电压高于470V时压敏电阻导通,第一次看到这样用,高

网友P:
这是一个交流的控制电路,一定要压敏电阻吸收而不能用RC吸收浪涌电压,否则RC会把模块里的SCR击穿.

网友P:
压敏电阻可用于交直流的电感,电阻性负载浪涌吸收;但RC会影响固态里的SCR触发,损坏SCR。

网友Q(2014-06-12):
四楼说的相当详细,学习了

网友R:
上面说的都很祥细了,很好

网友S:
就是起到分电压的作用是不是

网友T(2014-07-15):
路过学习,今天有涨姿势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是压敏电阻,达到一定电压时才起作用。

这也叫固态继电器?

网友:
吸收过电压,一般保护电子元件用的。

网友V:
过压保护,。。。。。。。

网友W:
应该是进口的吧?保护做得好。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RC  还是 MOV 其目的都是限制过压,一来可...

好厉害.........

网友Y:
我想问这东西短路完还能用不

网友Z:
470V的压敏

压敏 一般用于对抗 电路上的浪涌

网友AA(2014-08-18):
引用 网友Y:
我想问这东西短路完还能用不

如果超了470v,短路后什么结果?

网友AB(2016-08-03):
防干扰的用。我记得一个加热的项目中,因为跟变频器用的同一个回路供电。实际中有触发信号没有,但是固态继电器也导通,导致温度控制不住,当然只是个别的回路。厂家的人就加了压敏电阻,后来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