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注释乱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08):
程序注释根本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找找厂家配的资料看看有没有打印出来的带注释源程序,有可以试着翻译出来,没有只能自己理解添加了。

网友B(2014-08-08):
重新安装下字体 或者是由于电脑系统不同,出现打不开或者乱码的事,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2014-11-14):
金山快译

网友D:
下個字體轉換工具,很好用哦

网友E(2017-09-03):
这个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