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屏光标显示

楼主(2014-05-08):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在屏上显示出光标,我现在用的是单片机与人机通讯,因为要分别对多个地址的数据进行操作,且用的是遥控,有光标的话会很明确是在操作哪个地址的数据。麻烦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进入人机的系统菜单,在系统设定——MISC(杂项设定)中有触控光标的选项,选成ON即可。

网友A(2014-06-13):
忘了写了,通过软件也可以在画面程序中开启的,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中,最左上角有启动触碰鼠标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截图麻烦,自己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写了,通过软件也可以在画面程序中开启的,在选项——...

谢谢你,我找到了。只是我现在做的这个不允许用触摸功能,只能用编程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