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丹弗斯变频器D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选用西门子 S7-300  315CPU,带一台ET200S,通过一台485诊断中继器和5台西门子变频器通过DP网通讯控制。其中,1号变频器为终端,现在在上位机显示数据1245号变频器都正常,3号变频器数据时有时无,不能远程启动。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把3号变频器给其它随意一台调换使用一下,排除法。既然终端都能通信,离PLC最近的5号(不会是3号吧)也可以通信,证明通信链路没有问题,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是3号的DP插头和3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3号变频器给其它随意一台调换使用一下,排除法。既...

嗯,是啊,对调变频器就得修改变频器设置吧?想检修时候试试呢。有可能是S7300程序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