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的吸嘴要求按照矩形轨道吸尘,如何做到自动化吸附运转

楼主(2014-05-09):
急需解决问题:自动化吸尘器要求按照指定的路径吸附显示器背光板四个边的落尘,请问如何去实现自动化?显示器的背光面是固定好的,吸尘器的吸嘴固定在背光板上方的支架滑轨上,目前是手动顺序地拖动吸嘴进行四个边脚的吸附,人为容易出现误动作,所以希望用自动化解决问题,还望自动化方面的大佬提供宝贵的解答!注意要顺序的按照边脚轨迹吸附四个边。

网友A:
这个挺简单的呀:2个电机加一个气缸就搞定了

网友A:
1、把需要吸尘工件定位;

2、把吸嘴下降到吸尘指定起始位置;

3、2个电机交替驱动即可完成动作。首先一个电机行进吸完一侧,然后另一电机运行吸完相邻直角一侧,第一个电机反转吸完起始一侧对面,然后另一个电机反转把剩下一侧吸完;

选用电机驱动是电机可以匀速运行,气缸则很难做到匀速,如果要求不高完全可以采用3个气缸达成(全气缸硬件成本造价也就是5K,用电机要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简单的呀:2个电机加一个气缸就搞定了

两个电机就够了是吧,还需要一个汽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需要吸尘工件定位;2、把吸嘴下降到吸尘指定起始位...

谢谢你的回答,在问一下,如果只需要三个汽缸就能完成工作,那请问一下如何实现?

网友B(2014-08-03):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简单的呀:2个电机加一个气缸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