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短信无线远程传输装置

楼主(2014-05-09):
开关量短信无线远程传输装置

关键词:无线开关量传输,开关量短信传输,开关量短信控制

   济南腾达是一家专门研发生产无线数据采集及传输的生产商,公司旗下的多功能远程控制器可以实现开关量无线远程传输。为用户量身定做开关量无线传输装置,实现开关量远传,实现将一处开关量远程传输到另一处,两地之间无需布线。简化了传输电缆的铺设,大大降低传输成本,在很多特殊场合上派上用场。

   该控制器通过GPRS网络来传输数据,传输距离无限远,该装置被广泛应用于远程传输水位开关量信号、PLC开关量信号、电控柜门打开和关闭信号、水泵开关信号、灯光开关。

   通过开关量无线传输装置,用户可以远程查开关量、也可实现设备自动化控制。数据接收终端可以是手机、显示仪、仪器仪表也可以是控制器。

   该远程控制器配有标准的串行通讯接口,所以可以和工业仪表相互通讯,这种标准接口方便了更多用户使用,将设备做成通用接口可以使我们的设备更好地融入工业、农业、商业等各大行业。

网友A:
SRWF-1E28 系列无线数传模块为通用透明传输模块,能适应任何标准或非

标准的用户协议,其性能特点如下:

1. 发射功率500mW

2. 载波频率可定制

提供433/470/868 三种频段选择,出厂前确定中心频率。

3.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基于GFSK 的调制方式,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

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

4. 多信道

信道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硬件设置提供16个

信道,软件设置提供64信道。满足用户多种通信组合方式的选择。

5. 两种接口方式,支持TTL电平接口及RS-485接口

6. 串口波特率可软件设置

软件可设置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 bps。

7. 串口数据格式用户可自定义

串口数据格式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支持8位数

据(如8N1,7E1,7O1等)与9位数据(如9N1,8E1,8O1等)的多种组合,出厂

默认为9位数据位。

8. 可传输无限长的数据帧,用户编程灵活

9. 集成度高,可靠性高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Ltd

采用单片射频集成电路及单片MCU,体积小,外围电路少,可靠性高,

故障率低。

10. 多种天线配置方案,满足用户不同的结构需要

11. 模块通信距离远,通信稳定、可靠

12. 模块的通信方式:半双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