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激光切割编程中如何处理激光头与零件的干涉

楼主(2014-05-09):
五轴激光切割编程中如何处理激光头与零件的干涉

--南京东岱软件工程师

在五轴激光的自动编程中,自动加载切割路径时,激光头位置一般被设置为切割路径的法线方向,即始终与切割面呈垂直方向。但是,在零件的某些特殊位置,例如角度较小的内圆角。激光头与零件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干涉。

根据笔者应用Sicube激光切割编程软件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保持激光头在切割边线的法线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采用避让的方法,又使得这个部分的加工不能完成。

如果在拐角处局部改变激光头的A、B轴的角度,这导致激光头不在法线位置切割,但可达到避让激光头碰撞的目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圆弧轮廓上,通常会有多个编程点发生干涉现象,那么就必须在每个编程点都进行A、B轴的修改。并且,还需要考虑整个圆弧上的所有编程点的A、B轴的角度必须是连续平滑过渡。因为,如果在相邻的编程点间A、B轴的角度变化过大,那么在实际的切割中,激光头进行大角度旋转的同时,仅在一个很短的距离(可能只有几毫米,甚至更短)上移动,导致在这一区域出现长时间切割过烧的现象,严重影响切割质量。

笔者应用的SiCube软件,发现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只需要调整干涉前的编程点及干涉后的编程点的激光头A、B轴角度,然后使用软件具有的“自动轴插补”计算功能,软件将自动以已设置的两点的A、B轴角度为起始、结束角度自动进行插补计算,保证在两点间连续平滑过渡。由此不仅解决了避让的问题,而且可以保证切割的连续性。

网友A(2014-06-13):
SiCube软件专业做五轴加工的

网友B:
Sicube激光切割编程软件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错啊,值得大家学一学

网友C:
南京东岱软件工程师写的五轴激光切割编程中处理激光头与零件的干涉的文章值得一读。

网友D:
南京东岱软件代理的Radan软件是一款唯一能从三维设计到展开到加工可用一个软件完成的工具软件,听说这个软件现在还能支持折弯编程和五轴激光切割和切管,真的是太全面啦。

网友E:
SiCube软件专业做五轴加工的,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F: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G:
南京东岱软件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提供多种专业的解决方案

网友H:
SICUBE是专业的五轴激光加工编程软件,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I:
五轴激光切割编程软件Radm-ax编程软件简洁方便操作,企业的福音

网友J:
南京东岱软件代理的Radan软件是一款唯一能从三维设计到展开到加工可用一个软件完成的工具软件,听说这个软件现在还能支持折弯编程和五轴激光切割和切管,真的是太全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