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电磁流量计进行维护和保养

楼主(2014-05-09):
 电磁流量计使用的这么广泛,除了电磁流量计的特点,安装与使用,常见故障排除之外,还要注意电磁流量计的维护保养。就像汽车一样,保养的好使用寿命自然会延迟。电磁流量计的维护保养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一般应用中出现的故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在显示器右下方给出相应提示。

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的维护与保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励磁报警出现此现象时,应检查励磁接线x和y是否开路,检查励磁线圈电阻值是否正常,以此判定转换器是否有故障。

1.2 测量的流量不准确出现此情况时,应检测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检查传感器系数、传感器零点是否按传感器标牌或出厂校验单设置正常。

1.3 仪表无显示出现此故障时,应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接通,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上述都正常,应将转换器送与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1.4 空管报警出现此问题时,应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检查流量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a、b和c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阈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