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pid指令

楼主(2014-05-09):
拟用比例阀控制液压泵的转速,比例阀放大器输入0--10V,控制液压泵转速范围0--600rpm.(我的PLC型号CP1H-XA),若使用PID指令,应该如何做?请教各位专家,谢谢!

网友A:
PID调节之后控制变频器。

网友B:
看你的AO输出类型,以及你泵上类型对应的电机转速,这样匹配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