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与s7200通讯

楼主(2014-05-09):
求助,我在win7系统中安装了xp系统虚拟机,试了一下通讯连不起来,以前在xp系统时多是好的,不知道那出现问题,请教高手指点。我是西门子原装USB转485编程电缆,不需要装驱动。

网友A:
虚拟机有好多问题,最近连接威纶通的触摸屏一直存在问题。

网友B:
 虚拟机本来就不是很正常的通讯,但是 S7 200 SP9 能装在 WIN 7 系统内运行的

楼主:
谢谢阿水的建议,下载了s7200  sp9,安装了,通讯正常。

网友C(2014-10-16):
虚拟机链接PLC的时候  在虚拟机里      虚拟机(M)----可移动设备-  选择你的通讯电缆   前面打钩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