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转速

楼主(2014-05-09):
台达说明书里怎么找不到电机转速设定,电机额定电流,我用的是VFD-B

网友A:
仔细阅读说明书,里面有的。基本参数

网友B:
里面有,仔细看,

网友C:
 看来 楼主是没有 认真 看说明书呀 !

网友D:
(1)07-00: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2)电机转速设定倒是木有查到,需要通过计算公式(“线速度”)才能求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7-00:电机额定电流设定(2)电机转速设定倒...

,我就干脆不设置了

网友E:
电机的转速是根据你发出的频率来控制的,不考虑滑差的话就是60f/p

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这个值略小一点

不过最好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转速啊,超过一点没问题,太多就不好了

而且超过额定转速之后的电机扭矩会降低

额定电流是在“电机参数”这一组参数里面,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

网友F(2014-06-09):
只要设定电机的极数就可以!!!

网友G:
还是看看说明书,有时候   调的试试     不试咋能知道那么多功能是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