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整个动作循环起来

楼主(2014-05-09):
如何让Y2推得动作回去,和让整套动作重复连贯运作起来,补充:我的意思是当我按下x20后y0和y1导通 xo得电后y2工作,完成后再反复做刚刚整个动作

网友A:
想知道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软件学习。

楼主:
对: 健力 我也在用这个软件学习。

学到什么程度啦,我们可以探讨下!

网友C:
你写的程序不是可以吗?只要X000检测到没物件了,推缸就会缩回去的吧

网友D:
  没见过,这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加一计时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加一计时时间就可以了。

 时间到Y2停止输出。

网友E:
呵呵,不错的学习软件,入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的程序不是可以吗?只要X000检测到没物件了,推缸...

我的意思是当我按下x20后y0和y1导通 xo得电后y2工作,完成后再重复刚刚整个动作,能帮忙解决下嘛?

网友F(2015-04-24):
加一延时也好,让y2断开

网友G(2015-07-22):
我就把它扩展成,原来的时间变成时基脉冲,功能块可以带参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