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多次调用功能,采用FC好,还是FB好?

楼主(2014-05-09):
如下图所示,采用FC编写的程序如果改用FB编写的程序,是否只需添加DB背景数据块就行,而背景数据块是否是空数据块?

网友A:
是的,如果你要用FB编程的话,对应的DB块不是空的,因为看你的FC中用到了内部局域变量,所以如果你要用FB编程的话,并且也要定义内部变量的话,这些内部变量回自动生成在DB块中

(in、out、inout、state)。其次FC和FB的主要区别是内部变量值的保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你要用FB编程的话,对应的DB块不是空的,因...

xiaogepao123:您在FC中从看出哪部分属于——用到了内部局域变量?